[求助] 关于modelsim6.5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下载了modelsim破解版,软件能正常的启动,但是现在simulate出来object窗口是空的,要是光simulate模块可以选,simulate testbench就没有端口可选了,请达人帮忙解答下,多谢!

网友:
仿真简单的示例程序看看……

网友(2010-10-17):
在start simulate 窗口中去掉enable optimization,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你在simulate的对话框中选了enable optimization。去掉前面的勾就成

网友:
去掉simulate中enable optimization前面的勾,或者直接编译后先优化,只是在优化前选中Visibility选项中的Apply full visibility to all modules(full debug mode),用优化后的文件仿真。

网友:
不要优化,优化后就将输入输出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