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波形怎样编写

楼主(2010-01-05):
30资产

想用verilog编写一个波形,延时10u,然后有5个小周期(高脉冲1u,低脉冲2u),然后一直为低电平,然后在有5个小周期,也就是一个大周期里面嵌套小周期。谢谢各位了

网友:
:L:L:L:L:L:L:L:L:L:L:L:L:L:L:L:L:L:L:L:L:L

网友:
才10块啊!没看到你的题目啊!

网友:
你的大周期是多少??

网友:
想用verilog编写一个波形,延时10u,然后有5个小周期(高脉冲1u,低脉冲2u),然后一直为低电平,然后在有5个小周期,也就是一个大周期里面嵌套小周期。

只看题目好像挺简单。
不知道你的clk是多少,如果是100M,那一个时钟周期就是10ns
延时10u,就 #1000 就可以实现;
5个小周期(高脉冲1u,低脉冲2u):用一个计数器,高的时候开始计时,计够100后拉低,清零,再计够200的时候,拉高,如此反复5次
然后在有5个小周期:计数器再保持5个周期~

网友:
可以这样用两个进程(用同一时钟触发),一个用来产生(高脉冲1u,低脉冲2u)的周期信号,另一个进程用计数器产生一个开始10us是低电平然后15us(5个小周期)是高电平,再是中间一段时间低电平,然后再是15us(5个小周期)是高电平信号,最后用assign语句将两个进程的输出信号相与

网友:
用个计数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问你,一个周期是多长啊?

网友:
楼主给的条件不完全,但用一个或两个计数器就可以搞得定

网友:
用计数器数吧,总的计时时间是25u,到点拉高,拉低,就可以了

网友(2010-02-10):
test bench or synthezable code

网友:
为了凑出波形的前提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