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和model

楼主(2010-01-05):
菜鸟提问:PDK和model都各是什么含义?有什么区别?

网友:
PKD means Process Design Kit.
Model is the spice model which will give you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as from the silicon behaves.

楼主:
太谢谢了,那做版图时候是不是还要另外的工哟文件啊

楼主:
太谢谢了,那做版图时候是不是还要另外的工艺文件啊

网友:
PDK是一个工艺技术开发数据包,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很多的runset文件都有,包括Pcell,LVS,DRC等相关的验证文件。
model文件一般只是仿真时候才会用到,一般指的是mos管模型,文件里面都是一些mos模型参数。
不知道这样说行不行。

楼主:
太谢谢各位了,终于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