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DRACULA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是不能使用dracula做验证./g *.drc,/f 成功后产生了jxrun.com,在运行./jxrun.com后出错如下:

楼主: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已经烦恼了好几天了,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看样子,是license没有啊

楼主:
是不是在.CSHrc文件中添加DRACULA的安装路径就可了啊?

网友:
問題在最後一行
Word too long.
看看DRC command file裡面是不是有東西設定錯誤了吧!

前兩行那個license 的訊息是每次都會出現的,正常的。

楼主:
在另一个服务器上可以运行的

网友(2014-10-24):
请问楼主 问题解决了么  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11-11):
我也遇到此问题啊

网友(2016-12-14):
可否提供一下关于Dracula工具验证的流程?具体一点最好。

网友(2021-02-0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