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的环路增益和误差放大器设计探讨

楼主(2010-01-05):
在DC-DC设计中,
基本电压模式和基本电流模式的BUCK设计中,
两者的误差放大器设计,除了环路补偿,
具体还有些什么区别?
在BOOST和BUCK中的环路设计中,
两者的环路增益带宽又具体有些啥区别?

增益带宽要为开关频率的1/5,这个应该是针对电压模的吧,
对于电流模的带宽可以有多大(电压外环)?

网友:
区别比较多,几句话难以说清楚,还是建议去看看有讲电流环的资料更好

网友:
只是针对误差放大器本身,电压电流模式下,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

BOOST和BUCK中的环路设计很不一样。Buck没有右半平面零点,phase margin通常很大,通常dominant pole放在输出端,考虑轻载即可。Boost的右半平面零点使它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稳定性很差,如果设计电压模式,则一般都需要P+I(或称Lead comp);电流模式的phase margin会好一点。

带宽不能超过开关频率的1/5,那是要保证对输出的采样平均,回路不对开关ripple作出相应。buck在一些负载较确定的应用下,可以让回路很快,接近开关频率的1/5;但往往boost的带宽选择在比开关频率低很多,由于那些换取phase margin的compensation的缘故。

至于关于为什么一般的开关电源的带宽都不超过开关频率的1/5,我们在这里讨论过:
http://www.eetop.cn/bbs/thread-225615-2-1.html

网友(2010-03-11):
误差放大器可以看成是低通滤波的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0-08-08):
谢谢分享,来这里学习的。

网友(2011-03-16):
大神的存在见证了我们的渺小

网友(2012-10-31):
感觉这个回答最透,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牛啊

网友:
都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VM和CM的根本区别是功率级的传递函数不一样了,CM可以近似的看做1阶系统,因此反馈补偿可以相对简单一些。
buck和boost的区别是boost有右半平面零点,即使是CM也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