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谈谈LED散热

楼主(2010-01-05):
这里有没学LED散热的 大家交流交流啊!

网友:
貌似这是一个封装的问题啊

网友(2010-11-21):
这个可以采用热电材料来进行封装啊,通过热电转换散热

网友:
你是想对大功耗的lED做散热设计么,我没有做LED热设计,但应该是差不多的,功耗大了就加散热器

网友(2012-04-06):
主要是解熱問題了

网友:
金属散热最好,也最贵,最重

网友(2013-04-24):
选一些导热效果比较好的材料

网友:
你说的是led点阵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