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中的Chargepump设计

楼主(2010-01-05):
请高手指教!
1、Chargepump设计考虑转换效率、静态电流(输入电压已定为1.5v)之外,还要考虑什么?转换效率怎么计算?
2、以前设计的Chargepump最后一级的电容很大,基于什么考虑?
3、整个chargepump采用全pmos设计,每级的电容有将近4pF,导致版图面积过大。如果想缩小面积,单是减小电容可以吗?

非常感谢!

忘了贴相关参数了
采用全pmos Dickson电荷泵结构,从1.5v泵到14v左右,不能超过14.6v,带有Regulator限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1,效率就是(Vout*Iout)/(Vin*Iin),你这样的设计合适的振荡频率也重要,来获得最大的效率,另外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工艺,14V,MOS管的保护很重要,要不然容易击穿。
2,最后一级大电容是应为它直接带负载,相当于一个储能电容,负载切换的时候避免出现输出电压大的波动。
3,最优化的设计一般对电容都有一定的要求,简单的减小电容,效率肯定会受到影响。

网友:
推一樓上的~~~~

网友:
你可以从本站下载《PUMP Design》一书。

网友(2010-05-05):
转换效率可以认为是
n=Vo/Vin*gain

网友(2011-11-07):
3楼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2012-03-19):
有TO经验或者测试经验的在这里分享一下啊

网友:
请求楼主分享下整流电路设计的文档(包括笔算,长宽比等),我实在是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