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ips的jal指令的返回值设成PC+8而不是PC+4?

楼主(2010-01-05):
如果是PC加8的话,必须在jal指令后加一条nop指令。
出力不讨好,为什么呢?

楼主:
是不是因为执行指令时pipeline

网友:
因为MIPS是采用延时槽技术,在D段决定是否进行跳转,这个时候下一条指令已经进入了流水线,所以在跳转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必须被执行,这就是延时槽技术。故采用的地址为:PC+8

网友:
jump指令都要插入一条branch-slot指令,PC是当前branch指令地址,pc+4是branch slot指令,pc+8才是返回地址

网友:
指令都要插入一条branch-delayslot指令,PC是当前branch指令地址,pc+4是branch dealy slot指令,pc+8才是返回地址

网友:
你可以看看See-mips-run上面都有介绍的。

网友:
一般CPU采用流水线Pipeline操作的,清楚了pipeline就明白了

网友:
PC      ->JUMP
PC+4  ->Dealy slot
pc+8   ->return

网友(2010-04-10):
回复 网友A:

PC      ->JUMP
PC+4  ->Dealy slot
pc+8   ->return

网友(2014-11-04):
    再从反面想一想,如果设置成pc+4,jal后边紧跟的那条指令将被执行两遍,为了程序的正确性,必须得flush一次,这就降低了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