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的gain error

楼主(2010-01-05):
流片回来测量,发现Sigma-delta ADCgain error,请问大家ADCgainerror怎么产生的?要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主要有数字滤波器带来的gain error,比如通带波纹,有问题可以给我短信联系,我们也刚刚流片回来,互相学习。

楼主:
soclu你好,我没有接数字滤波器,我是直接把输出全部加起来,假装当作FIR数字滤波器产生的值。

请问如果没有数字滤波器,那么可能的gain error会是什么?我只能想到是charge injection引起,还有其它吗?

网友:
reference path 的误差

楼主:
vdslafe你好,请问reference path 的误差要如何改善?

网友:
I can say mainly caused by parasitic capacitance, especially the capacitor connected to the input end of the comparator/amplifier

网友(2010-03-16):
你是怎么测量的gain error

网友(2011-11-2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啊?如何解决?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3-02-19):
我的理解是信号跟vref用的不同的cap间的mismatch引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modulator没有接数字滤波,难道也是PDM波吗?
    那么我想小问一下,您是怎样测到是gain error的呢?通过频谱分析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2020-04-21):
怎样测到是gain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