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插值

楼主(2010-01-05):
菜鸟求助,在上变频中用cic实现插值,放在最后一级,没有fir再进行滤波,这样子底噪声会有影响吗?

网友:
噪声肯定会有 要看你的系统能容忍多大的噪声 CIC的频响都是有公式的 要不你用matlab

网友:
我记得在CIC插值后面再加FIR滤波的应用较少啊,
CIC插值对通带内噪声没有影响,
会产生一些通带外的"谐波",如果对带外谐波噪声要求高,
1。提高CIC阶数,降低高频谐波,曲线看上去更光滑;
2。IIR滤波,消除较低频谐波?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比较不明白CIC插值和sinc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0-02-10):
CIC will not introduce noise in band, but has limit attenuation beside the band. And you should have anti-sinc filter for compen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