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工艺文件中迁移率参数叫什么?

楼主(2010-01-05):
有谁知道的告诉一下,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
模型文件里的u0不就是么

网友:
代u0就行了,不过这个不准.取决于工艺厂他的算法,比如台湾MOSEL的工艺.那个u0就是冒牌的,必须经过一些运算得到ueff ,看下DR/DM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多看看库文件总是有好处的。

楼主:
谢谢啊,找到了,

网友(2012-11-27):
回复 网友A:

    是看U0????

网友(2013-06-04):
在spice model中有,我见过的都是U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