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指教一个关于CPLD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0-01-05):
我用的是 Altera公司的EMP7064SLC44-10N。

建立工程的时候在Device选项里有EMP7064SLC44,但在最后一步Programme的时候,在MAX7000S系列中却只有EMP7064SL44(少了一个C)。请问高手这对程序的烧写影不影响?

(注:我写的时候未出现错误警告信息)

网友:
是不是你的quartus版本太低?
如果能烧进去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C代表是商业级的芯片,没关系

楼主:
2# planet1997 我用的是 7.2的。应该没问题。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写进去之后,只有一个输出引脚的波形和期望值一致。但其它引脚的波形还一片模糊(可能跟外围电路有关,还没调好),这是不是就能确定,程序已经烧写成功了呢?

楼主:
哦。谢谢哈!那最后一个N应该是和封装有关了吧。

网友:
能写的话就没问题.FPGA能常会做ID识别的

网友:
见识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