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Floorplan问题

楼主(2010-01-05):
请问有人知道Astro在做Floorplan的时候
Control Param下面那些数字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我填了后,apply了,它们又自动改变了

网友:
可以查astro command。选择的每个意思都不一样。如果选择width&height,最好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不然布局的时候 ,软件会自动稍微调整。。

网友:
我觉得astro调整Core Height和Core to top和Core to Bottom值是因为:core的高度(如果M1的prefer direction 是水平的话)要是M1 Row的整数倍,而你写的有出入,故astro会做相应的调整。这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用太care

网友:
这个里面有两个控制块,上面部分是指CORE+POWERRING的大小,各个选项就是控制方式有差异,下面部分是只我们的CORE(也就是你所看到的有个叫UNIT的部分)到boundary的距离设置。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加我QQ:33105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