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下电路图转换

楼主(2010-01-05):
请问,在不同工艺下,我想将电路图转换该怎么办?例如:本来是在tsmc.18工艺下的mos管,但是我后来又想改到smic.18流片,我想将电路从tsmc下面转到smic下面,尺寸大小不变,先比较转换过来电路是否满足要求,然后再进行改动,怎样做会比较简单?

网友:
好像可以,应该有全局替换的
你看下能不能选LIB替换

网友:
在schematic的edit下面,选择replace,然后首先替换库的名称,之后替换cellneame的名称,可以保证管子的尺寸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在schematic的edit下面,选择replace,然后首先替换库的名称,之后替换cellneame的名称,可以保证管子的尺寸不会发生变化。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2011-12-07):
回复 网友A:

这样可以么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容易,两个不同foundry定义的CDF很多不一样

网友(2013-07-18):
在schematic的edit下面,选择replace,然后首先替换库的名称,之后替换cellneame的名称

网友(2014-07-08):
试了,不可以啊

网友:
嗯嗯,回答不错。可以就行

网友(2014-09-11):
有没有其他方法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