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的streamOut.map修改问题

楼主(2010-01-06):
我是用soc encounter生成GDS文件,再导入icfb里做DRC
DRC报错好几百个
有人说是soc encounter的streamOut.map文件没有修改的缘故,要把里面的数值改为跟库的tf文件相同才行。
下面是原来的streamOut.map的部分内容
M1 NET 1 0
M1 SPNET 2 0
M1 PIN 3 0
M1 LEFPIN 4 0
M1 FILL 5 0
M1 VIA 6 0
M1 VIAFILL 7 0
M1 LEFOBS 8 0
NAME M1/NET 9 0
NAME M1/SPNET 10 0
NAME M1/PIN 11 0
NAME M1/LEFPIN 12 0
V1 FILL 13 0
V1 VIA 14 0
V1 VIAFILL 15 0

……
但打开我的库的tf文件,里面关于M1只有一个"M1   61"的描述,而streamOut.map里有PIN FILL NET等等这么多支项,应该怎么改?
我的库是smic18,恳请指教!

网友(2010-05-28):
M1 NET 61 0
M1 SPNET 61 0
M1 PIN 61 1  (label for  LVS)
M1 LEFPIN 61 0
M1 FILL 61 0
M1 VIA 61 0
M1 VIAFILL 61 0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M1 NET 61 0
M1 SPNET 61 0
M1 PIN 61 1  (label for  LVS)
M1 LEFPIN 61 0
M1 FILL 61 0
M1 VIA 61 0
M1 VIAFILL 61 0

另外在icfb streamin.map 中要写上:
61 1 M1_label_name

网友(2011-05-01):
thanks for your ans

网友(2014-07-31):
楼主,你的NAME那一行的layer number是多少?麻烦啦。盼回复、、、谢谢

网友(2016-03-30):
哇塞,牛叉叉,原来还有设1的用法,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