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比较器设计

楼主(2010-01-06):
比如一个比较器 输入为a和b,要实现,a比b大1v,比较器翻转,请问这种比较器是怎么实现的,一个困惑我的问题。
谢谢先。

网友:
可以先产生一个reference电压等于b+1,然后再用a和它比较。

网友:
做一个1V的正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Level shifter,比如Source/Emitter Follower
或者先将a与1V做一个减法,用运放

网友:
這個應該很簡單吧
類比電路的書裡都有
先看看書中的做法吧 不然很難說的

网友:
可以引入失调来做吧

网友:
引入失调是可以,不过会随coner漂,这点要注意

网友(2010-10-22):
引入失调

网友:
看对精度的要求了 实现起来是很简单的

网友:
精度决定结构的选择

网友(2011-02-27):
围观一下,不懂。。。

网友(2011-07-08):
学习了    成长就得看高手论剑

网友:
一群傻子

网友:
滞回比较器?

网友:
正在学习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