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vcs命令-ntb_opts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在跑别人的例子时,别人的makefile的vcs命令都有
-ntb_opts dtm 或者 -ntb_opts rvm
使用vcs -help没有查到dtm 和rvm的介绍
有些例子使用dtm的时候 编译的时候提示“vmm.sv”找不到
改为rvm又提示类之外不可以定义类
这种情况要怎样解决呢?除了使用dtm将文件里面包括“vmm.sv”改为绝对路径的vmm.sv

麻烦大家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查VCS 帮助手册可以查到这两个用法
类之外不可以定义类没有添加 -ntb_opts dtm(提示应该是类的task不能在class外实现)
编译的时候提示“vmm.sv”找不到 没有添加 -ntb_opts rvm

楼主:
设置为-ntb_opts dtm 编译的时候提示“vmm.sv”找不到
-ntb_opts dtm改为 -ntb_opts rvm时,就提示应该是类的task不能在class外实现
这个时候要怎样解决呢?
2楼的麻烦解答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这两个参数(-ntb_opts dtm -ntb_opts rvm)都加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发现可以这样加
-ntb_opts dtm+rvm

网友(2012-08-09):
RVM 是Reference Verification Methodology
但是dtm是什么意思呢,那位给解释下

网友(2012-10-18):
要统计功能覆盖率(group coverage),好像就要加上这个参数,负责是不会产生功能覆盖率信息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9-07-01):
涨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