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次触发问题

楼主(2010-01-06):
怎么样利用最简单的数字逻辑模块(逻辑门和触发器)
来设计这样一个电路:此电路只对脉冲的第一个上升沿
做出反应,当第一个上升沿到来时,模块输出高电平,
其后的上升沿脉冲到来时一直保持为高电平不变!

网友:
我给你一个思路,不知道对不对
大致这样

首先用组合逻辑和触发器实现一个检测上升脉冲的电路,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然后这个脉冲检测电路的输出接一个D触发器,同时这个输出也连到D触发器的cp端,前提是上升沿有效的
这样,在一个时钟周期内,由于只有一个上升沿时,内电路输出为1,所以D只在那个时刻改变输出,即总电路的输出,此后便锁存改输出,同时保证当D触发器被激励时,D的输入端始终为1,这样符合你的要求,即输出一直保持为高

这个思路的不足是,在上升沿到来时,由于电路延迟,不能保证在D触发器触发时,D端能保持一个时间段内的输入稳定,有可能输出会有毛刺,看你具体电路的 精确度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