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的power analysis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想用encounter做功耗分析,选择了power analysis的simulation based,在加入VCD文件之后运行,出现了如下错误:
encounter 1> Constructing power graph for P/G net VDD ...
Generating power rails ...
*** End power rail generation ***
INFO (SOCPARA-4303): Using voltage 1.98 V for all instances of net VDD.
For Net VDD Instance Voltage Values:
4773 instances at 1.98 V
ERROR (SOCPARA-2015): Failed to find any DC Source reference node for net VDD.
*** Power analysis (cpu=0:00:09.1 mem=210.1M) ***
ERROR (SOCPARA-2056): Check error messages for power net VDD

有没有哪位大虾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解决!!!!!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

因为这是一个大设计中的一小部分,我单独拿出来在encounter中做的,就想看看这个部分的功耗。因此没有VDD的Pad,所以工具没法autoFetchDCSources.既然这样,可以自己创建一个。步骤是 choose Power - Analysis - Edit Pad Location ,在VDD电源环上选择一处当作是电源Pad接入的地方,把这处的坐标(X,Y)填入,选择金属层,在Net那边填入VDD,然后点击Add。在Pad Location List里看到你加入的坐标,然后点击save保存。在进行Power analysis时,在Pad Location Files那里,填入你刚才保存的那个文件。就可以进行分析了。

网友(2010-07-21):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