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助。我想把一个5M的信号延时两个周期,但是这两个周期频率是1.5M。该怎么办?谢谢 啦。。

网友:
这个比较困难了,估计FPGA做不到,不过不妨用FPGA内部自带的DLL模块尝试一下。为什么这样做?不妨讲讲,应该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数据数据采样时钟是5M,当数据发生后启动一个enable信号。利用这个enable信号去启动一个1.5M的信号发生器。但是这个信号在延时两个周期(1.5M)才能产生,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数据给延时两个周期(1.5M)的。就是这样的。谢谢你啊。。还得再麻烦你啦。。各位同仁们。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输入晶体用其15M的时时钟.

网友:
另外你的5M与1.5M是同湖时钟吗?不同源的问题会更多.

网友:
呵呵,还是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enable信号是那个时钟域的,5M还是1.5M?5M的数据采样时钟和1.5M的信号发生时钟是什么关系?是用5M的时钟采样1.5M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吗?

网友:
没搞懂楼主的意思,不过不太好处理

网友:
用PLL产生一个15M的时钟触发,数据经过20个触发器后,即产生延时1.5M的2周期延时。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啊, 是异步处理还是干什么用的.  做延时什么目的.

网友:
把5M信号展宽,作异步时钟域处理,然后同步到1.5M时钟域,再延时2个周期

网友(2010-02-10):
I can not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网友:
5M到1.5M数据不做其他处理么?
进得快出得慢,不丢数据?

网友(2014-08-16):
顶楼主,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