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同步BUCK DCDC中与电感连接的芯片输出端的信号上升下降时间如何确定?

楼主(2010-01-07):
请教各位:
     在设计同步DCDC BUCK时,与电感相连接的芯片PWM信号输出端的上升下降时间如何确定?时间太长了影响效率,太短了有可能会造成输出的功率管Latch up,如何折衷考虑?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是不是问题太笼统了?
如下图主要是SW PIN脚的上升下降沿!

网友:
要看你的gate driver IC dv/dt的能力。设计正确的driver不应该有dv/dt的问题。SW node的slew rate原则上讲是越快越好,这样switching loss小,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比如EMI,下管cdv/dt turn on,overshoot引起的break down等等。在兼顾这些的同时,应该越快越好。

楼主:
不知道业界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经验值,比如内部电路频率为多少的时候对应的上升下降时间的大概范围?

网友(2010-07-10):
这个需要考虑寄生效应
一般的话 几个ns差不多吧
如果重叠的话 应该不是latch up 而是 short through  就是上下管同时开启

网友:
我记得National Semi有一个application notes对gate drive有介绍,TI好像也有一篇,你可以在网上找找看看呀,我找到发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雨田兄,找到的话,麻烦上传共享一下,期待这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