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脚本?

楼主(2010-01-07):
Calibre能用脚本运行吗?
怎么写脚本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
calibre这样的参数提取与设计查的工具,脚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规范化的设计规则".

网友(2012-05-11):
不知道你说的calibre是要的什么脚本,如果是用来DRC和lVS,那你随便找个手册都可以知道用什么命令。而且脚本确实要比用图形化一个一个参数选择来的快多了

网友:
calibre -drc/lvs rule.file

网友:
如果用calibredrv 来处理gds里面的图形 是要写tcl 格式的script的
所以同楼上,看你用calibre做什么用

网友:
用gui跑一遍,会产生一个_rulefile**_的文件, 自己写个shell script整合这个rule file, 再调用calibre -drc/lvs 就OK了.

网友(2014-10-21):
回复 网友A:

   这个文件怎么生成啊,calibredrv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