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仿提取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请教高手:
          提取版图的寄生参数怎么设置电容的精度,比如说我只想提取100fF以上的电容,小于100fF的可以忽略,这样的话我的后仿速度应该会大大加快,请问用calibre做提取的时候是怎样设置才能达到以上所说的结果?

网友:
可推荐给相关软件提供商,这个实现起来应该不难,加个判定语句而已啊。lz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