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08_09版本支持VMM1.2码?

楼主(2010-01-07):
vcs2008能支持VMM1.2的库吗
我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了:
std_lib/vmm.sv 1013 token is '.'
this.calllbacks.push_front(cb);

谢谢了

网友:
请教vmm库里面share文件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0906貌似才可以的,里面有讲的!

网友(2010-09-10):
我跟你有同样的问题,我的也是vcs2008_09版本。 而且用vmm1.1.1版本是还有这样的error Multiple default values to method arguments
    The argument has default values at prototype and at definition of class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