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的report power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我的设计里面有3个sram,是用artisan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我在DC的库中都加上这些存储器的库了,但是综合后,用report power看功耗,报出的功耗很低。
是不是DC的report power 不能统计存储器的功耗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的报的,只不过在综合时报的功耗是很不准确的,而且SRAM的power是包含在你实例化的模块中的,并不一定能单独显示出来。
准确的做法为读入前端testbench提取出的SAIF(或者VCD)文件,然后利用DC中的PwC来报power。

网友:
什么是SAIF(或者VCD)

网友:
SAIF: Switching Activity Interchange Format

网友(2010-02-21):
看下power compiler的文档你就知道了。
SAIF是用来报动态功耗的。

网友(2017-06-07):
upload the artisan memory compiler and tutorial how use for me, please.
d2jamel@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