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ynopsys DC

楼主(2010-01-07):
安装中发现
% 20:57:25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20:57:25 (snpslmd) DENIED: "Design-Vision" [email=jiexu@jiexu-laptop]jiexu@jiexu-laptop[/email] (Invalid host. (-9,333))
20:57:25 (snpslmd) DENIED: "Design-Analyzer-DAP" [email=jiexu@jiexu-laptop]jiexu@jiexu-laptop[/email] (Invalid host. (-9,333))
20:57:25 (snpslmd) DENIED: "Design-Analyzer" [email=jiexu@jiexu-laptop]jiexu@jiexu-laptop[/email] (Invalid host. (-9,333))
“invalid host"???什么意思,我已经修改了,就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
大侠救啊

网友:
可能在于linux系统少一些库,我安装时是正常的,意建是安linux时安装全部的库.

网友(2010-04-05):
回复 楼主:
你看看你的主机名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host的名字之间不能有空格? 在网上搜一下看看

网友:
主机名设对没有哦   你的license.dat中有指明主机名  得和你的主机名一致

网友:
打开终端 就在命令行中看到hostname@host的字符串

网友(2011-06-08):
这个问题你搞定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9-15):
输入ifconfig,看你的网卡有没有eth0,如果没有(比如只有eth1),则通过如下方法改为eth0,license中用到的MAC地址必须是eth0的,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
找回eth0

按以下方法修改脚本文件:

sudo vi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注释掉其中eth0的配置
修改其中eth1配置行的“NAME”字段的值为"eth0”

保存退出,重启系统。
-----------------------
以下是相关帖子:
http://forum.ubuntu.org.cn/viewtopic.php?f=35&t=166395

网友(2013-06-27):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3-12-22):
网卡很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nice share..

need for latest version

网友(2014-05-06):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搞定没,求教

网友(2016-07-05):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用你的方法解决了我synopsys的licens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