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差分信号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0-01-08):
请教各位高手:

1. 如果只是仿真FPGA 到金手指的线,那金手指的IBIS模型如何取得?

2. 如果需要考虑跟金手指对接的主板的情况,那主板上的socket的IBIS
    模型是必须的吗?

Alex

网友:
个人感觉金手指部分可以直接当做一个小电容和一段尾桩来处理

网友(2010-07-01):
有这么仿真的吗?。。。

网友:
如果一般精度仿真的话可以在hyperlynx中用分段线表示,一段是金手指的一段是线。如果是高精度仿真,就需要用三维场仿真工具建模,仿真线路的S参数,然后导入到hyperlynx中。

网友(2010-09-30):
建模提取金手指S参数,或测试得到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