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ltera PCI IP配置寄存器的设置问题。大侠请进。。。

楼主(2010-01-08):
PCI的配置寄存器中有这么3个:
1.Latency Timer Register
2.Minimum Grant Register
3.Maximum Latency Register
其中第一个在调用IP的时候是不可设的
后两个在调用IP的时候默认值都是00

请问这3个寄存器之间是什么关系?
后两个寄存器的值一般设为多大为好?太大或太小对性能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就是没怎么看明白才问得嘛。。。

楼主:
哇塞 变金领了我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PCI卡
主要是从内存取数 在我的电脑上跑的很好 但是换另一台机器上跑不了多久 就出问题了
所以我想是不是Minimum Grant Register和Maximum Latency Register设置的不对导致的

网友:
一不小心就落伍了

网友:
看看我是什么领

网友(2013-09-03):
好吧,我也看看,我最近也在弄PCI的核,能搞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