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questasim中使用vmm方法

楼主(2010-01-08):
以为vmm例子中data_marcos为例,这个例子比较简单,只有一个test.sv文件
这个例子在vmm库中的路径
/sv/examples/stb_lib/data_marcos
本人使用的工作环境,XP系统,questasim6.5d vmm库为在ovmworld下载的vmm-1.1.1a
使用脚步的方法跑的程序
需要编写以下两个文件:
文件一:sim.do
set VMM_HOME "E:/system verilog/vmm-1.1.1a/"
vlib work
vlog -sv +incdir+$VMM_HOME/sv+. test.sv
vsim test -sv_lib vmm_str_dpi  //之前一直没运行成功就是这个vmm_str_dpi.dll的没加进去的问题
run -all
quit

文件二:run.bat
vsim -c -do sim.do -l sim.log

将这两个文件存在data_macros文件夹下面,
也将vmm1.1.1a/shared/bin/win32的vmm_str_dpi.dll复制到这个文件中
双击run.bat就成功了

方法就是这样的,看大家还有没有跟方便的方法了

网友:
这样挺好了,不过也可以set一下DPI目录。
我在win下用cygwin跑shell,不过Questa6.5b有时候识别不了cygwin下的目录。

楼主:
我尝试设置dpi的路径,但是读不了那个路径的dpi
没办法就copy到工程的目录下了

网友:
哇!好羡慕你们都用上questa了!我也想下一个!

网友:
楼主帮帮忙啊
我貌似还是不行啊 全按照你说的做了
编译能通过 VSIM的时候就不行
不知道你遇到过这种问题没

vlog -sv +incdir+$VMM_HOME/sv+. test.sv
# QuestaSim vlog 6.5a Compiler 2009.03 Mar 27 2009
# -- Compiling package test_sv_unit
# ** Warning: test.sv(50): Function has no return value assignment.
# -- Compiling module test
#
# Top level modules:
#         test
vsim test -sv_lib vmm_str_dpi
# vsim -sv_lib vmm_str_dpi test
# Loading G:\program\questasim\win32/novas.dll
# Loading sv_std.std
# Loading work.test_sv_unit
# Loading work.test
# Loading .\vmm_str_dpi.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vmm_str_dpi.dll" failed: DLL dependent library not found.
# ** Fatal: (vsim-3748) Failed to load DPI object file ".\vmm_str_dpi.dll"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vmm_str_match'.
#    Time: 0 ns  Iteration: 0  Instance: /test File: test.sv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G:\project\vmm_test\sim.do PAUSED at line 3

网友:
自己解决了 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的问题是找不到相关的DLL文件
那就把vmm1.1.1a/shared/bin/win32下的所有DLL都拷贝到当前文件夹
当然 也可以拷贝到 questasim下的win文件夹下面

网友:
拷贝到 questasim下的win文件夹下面可以吗?我试了下这么不行啊,找不到vmm_str_dpi啊

楼主:
不是win文件夹下面
拷贝到你建立的questasim工程目录下面阿

楼主:
楼主帮帮忙啊
我貌似还是不行啊 全按照你说的做了
编译能通过 VSIM的时候就不行
不知道你遇到过这种问题没

vlog -sv +incdir+$VMM_HOME/sv+. test.sv
# QuestaSim vlog 6.5a Compiler 2009.03 Mar 27 2009
...
引用 网友A:

也将vmm1.1.1a/shared/bin/win32的vmm_str_dpi.dll复制到这个文件中

网友(2010-04-09):
都用上6。5d版本了,真是羡慕啊

网友(2010-09-05):
哪里可以下到questasim6.5d呀,我现在是questasim6.2b可以跑VMM吗?

网友:
1# tian53169 QuestaSim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19# afeitongyi vmm-1.1.1a

网友:
1# tian53169 ovmworld

网友(2010-12-09):
是不是只有6.5以上的Questasim才能用啊!

网友:
很好,顶一个,支持了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实验成果,o!yes!谢谢楼主···

网友(2011-07-05):
回复 楼主:

BY 飞雪 QQ:906763860     楼主为什么我的是这样呢,求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2011-09-26):
怎么使用啊

网友:
想问一下,vmm_str_dpi这个动态链接库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一定要加载这个动态链接库呢?

网友(2013-09-12):
顶一个。不错试试看

网友(2013-12-29):
我是来打酱油的。貌似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2016-10-03):
电饭锅电饭锅电饭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