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中IOPIN添加

楼主(2010-01-08):
各位大侠,谁能介绍一下给宏模块添加IOPIN的方法啊?就是添加IOPIN时的.ioc的文件格式。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自己写了,不知道对不?请高人给予指点。
version: 1
Pin: thr[7]                 W
Pin: thr[6]                 W
Pin: thr[5]                 W
Pin: thr[4]                 W
Pin: thr[3]                 S
Pin: thr[2]                 S
Pin: thr[1]                 S
Pin: thr[0]                 S
Pin: clk_trn           N
Pin: reset             N
Pin: sync              N
Pin: txen              N
Pin: tx9               E
Pin: sout              E
Pin: trmt              E

网友:
hardmacros?还是没有pad的design哦?
如果是你自己调用的hardmacros的话,应该不可以加的。

网友(2010-06-12):
the same problem, need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