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cao win 200809

楼主(2010-01-08):
相对于其他器件模拟软件,SILVCAO实在太好装了。首先去SILVCAO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免费下到07441-tcad-2008-09-win.exe文件,290M左右.另外用论坛里面handsomexk 童鞋的KEY和方法,2分钟就搞定

安装文件(注册下载):https://dynamic.silvaco.com/dynamicweb/jsp/downloads/EntryAction.do?action=silen-menu&key=1202&format=3

KEY:附件

网友:
2# hhxxttxs9 好东西

网友(2011-02-05):
key里面的文件能用吗?是不是在别的地方直接拷过来的啊?

“1、安装TCAD 2007.04,如果作为LICENSE服务器,请选择安装SFLM server。然后在系统服务里停止:”
怎么是2007.04呢?,还能用到2008.09里吗?

网友:
刚才在虚拟机上实验过了,可以装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