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PSRR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大家好
在仿真运放时,给电源加了ac信号1v
静态工作点正常 ac频率扫描后 测得运放输出端的 增益如图所示
这个增益是由电源引起的吧?
那是不是越低越好吗?

网友:
100HZ以下怎么这么差?接错了吧?

网友:
现在究竟是模拟的天下还是数字的天下。。。。。。。。。。。。

楼主:
运放增益为80DB 相位107°

楼主:
大家看下

网友:
运放挺好的啊,你想问什么呢?

楼主:
运放挺好的啊,你想问什么呢?
引用 网友A:

请问PSRR够吗?
因为PSRR是随频率变化的
一般怎么样看PSRR是不是达到要求?

楼主:
大家看下 谢谢

网友:
PSRR 主要是针对电源的低频噪音, 因为电源总是有稳压电容相配, 噪音主要是低频. PSRR是个高通特性, 至于说拐点在哪里, 各个公司要求不一, 经验是10K到100K, 抑制比达到-40dB以上就可以了. 因为, 一般芯片上会有个最差的PSRR模块, 例如Bandgap, 主要应该提升它的PSRR.

网友:
视乎够了
看具体应用吧
就普遍指标而言还可以

网友:
路过,赚个积分

网友:
你的PSRR仿真性能很好啊!基本上在低频领域关注100KHz以下的PSRR,看样子你的运放设计的不错啊

网友:
16# gongxuwhu 视具体要求而定. 如果是 LDO, 1K时候的PSRR要有75dB。

网友:
你电源的AC信号给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如果这是一个LDO, 图应该是在重载下仿的
如此高的PSRR性能,能做到这么平坦的裕度曲线,而且带宽还这么高
本人倒是对你的单极点环路架构十分感兴趣

网友(2011-04-06):
你的电源上什么频率的噪声最大就关心那个频率的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