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大多数标准的cmos工艺都有lateral PNP吗?

楼主(2010-01-08):
除了可以做bandgap里面的二极管,还用在什么电路中啊?

标准工艺里面这个LPNP的beta都很小,貌似用处不大,需要额外的mask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VPNP吧
过温保护电路也可能会用到
不需要额外的mask
p衬底的普通cmos工艺都有这玩意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

网友:
就是因为不需要额外的mask才搞的beta值这么小,要想得到高性能的pnp或npn在标准cmos工艺中就得采用特殊步骤了

楼主(2010-03-01):
我说的就是lateral pnp , 除了charter UMC 里面有之外,我找遍了论坛里面的

TSMC csmc smic 都没有

网友:
大多数标准cmos工艺都没有lateral pnp,SiGe工艺基本都有。标准工艺只有vpnp,为了做bandgap。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7-11-15):
回复 楼主:

看的好几篇低噪声的文章都说用lateral PNP做运放输入管和产生带隙基准,...白看了...接触到的工艺没一个有lateral PNP,不知道可不可以用deep N well vertical NPN代替...

   In a digital CMOS n-well process, parasitic lateral pnp, lateral npn and vertical pnp transistors could be identified.
   In addition to the advantages discussed above, the design is compatible with low-cost N-well CMOS processes. The circuituses PNP devices to create the and voltages in the reference core. Unlike the NPN transistors in [12] and [15], PNP transistors can be implemented as lateral devices in modern low cost N-well CMOS processes with p-type substrates [16].

网友(2020-09-14):
总结一下:标准工艺只有VPNP,没有LPNP
另外问问,台积电CMOS工艺里面的NPN和PNP做基准哪个性能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