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as circuit r2r op 如何設計呢

楼主(2010-01-08):
250MHz, Rail-to-Rail I/O,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I 這篇OP的電流如何給還有VDD=2.5~5怎設計出偏壓電路
偶發帖在店員設計媒人禮希望各位前輩能教導小弟  小弟MSN mayluli1981@hotmail.com

网友:
不能贴出电路图来吗。。。。。解答问题还要大家花钱看啊

网友:
DATASHEET里面给的电路图不全,关靠里面的电流源是不能实现R2R输入。现在可行的R2R输入级一般通过3倍电流镜或者伪齐纳管实现,也有采用偏置在亚阈值区工作的办法。具体可以参考相关论文。这里有一篇IEEE上最早的R2R论文,所采用的就是3倍电流镜法。

网友(2010-05-25):
Sansen书里310页附近有讲怎么做的,方法很多,比较新的方式是使用自动偏置电路,使用电路本身的结构来保证整个输入共模范围内的增益平坦

网友(2015-03-02):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I 這篇OP的電流如何給還有VDD=2.5~5怎設計出偏壓電路
偶發帖在店員設計媒人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