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 剪除理论

楼主(2010-01-08):
在cic滤波器中有个Hogenaner剪除理论说到,级间的处理位宽可以进行相应的剪除,去掉一些最低位,具体可以去掉几位要怎么计算,哪位高手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我一般就去除最低的一些位数, 要看你输入数据的位数.
比如16bit数据, 都是Q15, 而且可能满幅度, 那么显然直接去除最低的位数. 如果其中只有几位有效比特, 假设最低10位有效, 那么就根据结果范围来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