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么用Fedora8安装Cadence?

楼主(2010-01-08):
最近用Fedora8安装Cadence,结果出现的是如下提示:

[lijun@localhost ~]$ /home/jun/cadence/tools/dfII/bin/icfb.exe: relocation error: /home/jun/cadence/tools/dfII/bin/icfb.exe: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请问各位老大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还请问如果Fedoro安装不了Cadence,请问大家能不能告诉我在哪个系统里Cadence可以安装在2.6内核?对Cadence5141的安装包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y CentOS

网友(2010-06-04):
I think Centos 5 or Redhat 4 is good .Thank

网友(2010-12-01):
在RHEL4或者CentOS4里面装好 tar包 在FC里面解压缩 然后配置B/Cshell
再source配置文件 应该可以里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I just remember tar shall use old version, search it in 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