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大家推荐一款16位、采样率120MSPS左右的的AD

楼主(2010-01-08):
现在做一个项目
要求16位AD,采样率110~120MSPS左右
请大家推荐
谢谢了

网友:
14位的行不,16位120M的不知道有没有http://www.waveshare.net/Left_Column/A_DC_A_D_Device.htm,这里有14位120M的
或者你自己上AD官方网站上查查,应该比较全

网友:
TI,ADI,linear三个公司网站去看看,应该有你要的芯片的.
以前这类芯片是禁运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100Msps以下的没有问题)

楼主:
查到TI公司的
部件号 速度 (MSPS) 分辨率(位) SNR (dBFS) SFDR (dBc) SINAD (dBc)

ADS5485 200 16 75 87 73.7
ADS5484 170 16 75.5 87 74.3
ADS5483 135 16 79 97 77.8
ADS5482 105 16 80.5 98 79.3

不知道在国内能不能买到

网友:
这么高的速度还要求16位,也只有上面说的那几家能做到了

网友(2014-09-22):
生物Nano- and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Fundamentals of Nano- and Microengineering

网友:
16位的没必要吧,14位的可以把最低两位补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