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薛增泉】纳米电子学

楼主(2010-01-09):
作者: 薛增泉 刘惟敏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译者:  丛书名:
出版日期:2003-10-1 上架日期:2005-10-8
ISBN:7505392387页数:307      版次:1-1
开本:32开装帧:
内容简介
纳米电子学是讨论纳米电子元件、电路、集成器件和信息加工的理论和技术的新学科。本书主要介绍纳米电子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器件,讨论纳电子元件、电路、集成器件和与信息处理有关的现象、理论及实验研究方法,重点介绍单电子隧穿和弹道输运有关内容,同时也对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目前的进展及本书作者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综述。
本书适合于电子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等相关交叉学科的教师、科技人员及研究生、本科生阅读参考。

楼主:
第1章  纳米材料和低维材料的特性
1.1  超晶格结构
1.1.1  超晶格结构的组成
1.1.2  超晶格的布里渊(Brillouin)区和亚带结构
1.1.3  超晶格中的布洛赫振荡
1.2  二维电子气(2DEG)
1.3  量子尺寸效应
1.3.1  电导量子
1.3.2  电子的弹道输运(Ballistic transport)
1.3.3  量子点接触(Quantum point contact)
1.3.4  库仑阻塞(Coulomb blockade)
1.4  量子相干效应
1.4.1  A-B效应
1.4.2  AAS效应
1.4.3  普适电导涨落(Universal conductance fluctuations)
1.4.4  超高密度集成的非局域特性
1.5  量子霍耳效应
1.5.1  霍耳效应
1.5.2  朗道能级
1.5.3  量子霍耳效应
1.5.4  分数量子霍耳效应
1.6  原子团特性
1.6.1  自由原子团的特性
1.6.2  基质中原子团的特性
参考文献
第2章  纳电子学的基础理论
2.1  Landauer-Btittiker电导公式
2.2  单电荷隧穿
2.2.1  单电荷隧穿的基本条件
2.2.2  电流偏置单结
2.2.3  单岛(双结)电路
2.3  小隧道结的隧穿速率
2.3.1  隧道结的描述
2.3.2  环境的描述
2.3.3  单隧道结的电子隧穿速率
2.4  半导体纳米结构的库仑阻塞振荡
2.4.1  半导体纳米结构的库仑阻塞振荡
2.4.2  库仑阻塞振荡理论
2.4.3  库仑阻塞振荡实验
2.5  一维弹道结构的电导率
2.5.1  二端电阻的估价
2.5.2  二端电阻的测量
2.5.3  弹道结构的四端电阻测量
2.6  几种结构的弹道输运特性
2.6.1  量子波导
2.6.2  一维弹道超晶格结构
2.6.3  通过平行纳米结构的弹道输运
参考文献
第3章  纳电子器件
3.1  纳电子器件的特征
3.2  电子共振隧穿器件
3.3  小隧道结电路
3. 3.1  电荷组态(Charge configurations)
3.3.2  不稳定组态的隧穿
3.3.3  局域稳定组态的共隧穿
3.3.4  隧穿和共隧穿并存
3.4  单电子器件
3.4.1  单电子盒
3.4.2  单电子回转栅
3.4.3  单电子泵
3.5  单电子三极管(SET)量子信号放大
3.5.1  SET的运行机理
3.5.2  放大器的噪声特性
3.5.3  SET的灵敏度
3.5.4  射频单电子三极管(rf-SET)
3.6  用纳米线构造逻辑电路
3.6.1  用交叉p-Si和n-GaN纳米线(NW)构建纳电子器件
3.6.2  用p和n型掺杂硅纳米线构建的器件
3.7  小隧道结的一维阵列
3.7.1  一维(1D)结阵列理论
3.7.2  I-V曲线的一般特性
3.7.3  隧穿事件的时空相关性
3.7.4  基于隧道结阵列的库仑阻塞低温计
3.8  二维(2D)结阵列中的电荷
3.8.1  正常态二维(2D)结阵列
3.8.2  二维相变
3.8.3  准粒子隧穿对电荷KTB相变的影响
3.8.4  二维(2D)阵列库仑阻塞测温计
参考文献
第4章  用离子团束(1CB)沉积技术制备有机复合功能薄膜
4.1  离子团束沉积原理和特点
4.1.1  原理
4.1.2  特点
4.2  制备TCNQ晶态薄膜
4.3  有机复合薄膜的枝状生长和分形结构
4.4  有机复合功能薄膜
参考文献
第5章  超高密度数据存储的有机复合薄膜
5.1  超高密度信息存储技术
5.1.1  扫描探针显微镜(SPM)的工作原理
5.1.2  利用STM进行数据存储
5.1.3  用扫描电容显微镜(SCM)记录信息
5.1.4  利用AFM实现信号记录
5.1.5  用扫描近场光学显微镜(SNOM)技术存储信息
5.1.6  超高密度磁存储
5.2  有机复合物薄膜的开关特性
5.3  新型有机复合薄膜的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
5.3.1  金属有机复合物薄膜的STM信息存储
5.3.2  m-NBMN/DAB全有机复合薄膜
5.3.3  单体有机材料薄膜的信息存储
5.3.4  STM热化学烧孔式超高密度存储
参考文献
第6章  纳电子学发展中的问题
6.1  微电子小型化的极限
6.1.1  固体的最小尺寸
6.1.2  功率耗散限制
6.1.3  电压或电流感应击穿的限制
6.1.4  噪声限制
6.1.5  Heisenberg不确定原理的限制
6.2  用碳纳米材料构造单电子器件
6.2.1  碳的同素异构体
6.2.2  碳纳米管的结构和制备方法
6.2.3  碳纳米管的导电特性
6.2.4  直立组装的碳纳米管
6.3  碳纳米管三极管及逻辑电路
6.3.1  用半导体性碳纳米管构建三极管
6.3.2  用碳纳米管三极管构建逻辑电路
6.4  量子计算
6.4.1  量子计算的原理
6.4.2  量子因数分解
6.4.3  量子计算技术
6.5  神经网计算
6.5.1  人脑神经元结构
6.5.2  人工神经元的数学模型
6.5.3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形式
6.5.4  学习
6.5. 5  神经网的模拟系统
6.5.6  模拟线性方程组的解
6.6  结束语
参考文献

网友:
谢谢资料分享,一起进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