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分析磁场时什么检测的灵敏度高?

楼主(2010-01-09):
可以进行其他的原件选择
单选投票, 共有 1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0.00% (0)
100.00% (1)
0.00% (0)
0.00% (0)

网友:
这些元件一般都需要有配套电路工作的,所以你这样无法评判的

网友:
补充一下,这些传感方式也是针对不同的磁场信号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对头,灵敏度的话,还是磁敏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