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stro出现的各种error。

楼主(2010-01-09):
最近又开始使用astro了,一堆堆的问题。。求助能人志士授之以道。。
1)经常出现out of memory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软件不稳定呢,我查看了内存是够的,每次自动跳出astro时,并没有达到电脑的可使用内存。纳闷ing
2)电源问题莫名其妙,明明在place之前verify都没有问题,但在CTS和优化之后,电源VDD全部floating,包括core ring 和macro的VDD,一片片的白色叉叉,让我触目惊心,放大去看,并没有什么问题呀。还有PAD的 VDD,VSS总说floating,明明连上了呀。。见附图。
3)一套流程跑下来,到route完之后总有很多max metal width和min spacing error。不知道怎样可以更好避免这类问题呢,或者尽量减少,不然修起来很麻烦呀。
4)还有我觉得我用的pad库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特别处理才能用呢,不知大家是否用过。[localimg=139,150]6[/localimg]
谢谢大家,有意无意的一句话可能对我来说就是,醍醐灌顶。感谢赐教的,和关注的每个人。
[localimg=180,111]2[/localimg]     [localimg=159,150]4[/localimg][localimg=159,150]5[/localimg]

网友:
第一个问题,没遇到过,不太清楚。
第二问题:我觉得你在每一步结束后(PPO1、PPO2、CTS等)都需要进行PGconnect,使astro将优化加入的cell也connect上,然后再进行verify。
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很奇怪了,按理说astro会按照你create library时加入的techfile来routing的,不会出现大量的这种error。我的建议:1、检查一下是不是由于你的routing resource不够,astro没办法才会这样;2、检查一下你是不是误设了axgDefineVarRule中的special var rule,与DRC rule有冲突。
第四个问题:PAD的库具体有什么奇怪呢?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
1)还是没解决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电脑分配给astro的内存并不是它所有的。。具体要怎么设置我还不知道。
2)我发誓每次verify之前我都有PGconnect,很奇怪floating的错误出现在PPO之后,CTS后或者之前verify都没有问题。而且它报错都是所有电源VDD,VSS都出错,floating了,我就很纳闷了。。。进去查看都没有啥问题呀,我查看了verify的log文件 ,发现每个层次的VIA都floating,每个metal 也是floating。。。
3)routing resource 我个人觉得是够了,不然就会出现阻塞了。。。
4)PAD很奇怪,我本来是贴了图的,可以看得更明显,但是显示不了,呵呵,
大概是这样,就长方形pad外测(就是pin相对的那侧面)还有一些东西,我猜是相连的金属物,每个层次都有,一般那个应该是在pad里边吧。且它跟pad是一体的,选中pad的时候都会一并选上。不解。。。

网友:
2)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行的话就试着重新netlistIN,并在其中的Global Option中设一下吧
4)是不是用金属层打的foundry的Label啊?是的话就不用care的,实际生产时是不会有的。 4# 童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已经重新做一遍了,再细致一点,可能期间有什么不小心的操作。
如果再有同样的问题,我就该找面墙撞了,呵呵~~
PAD那个我先不管,库的问题,我也应付不了。只有厂家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astro完全绝望了。。。这个软件也太不稳定了,动不动就崩溃。
GR的时候出现error
ERROR:Job 2 failed;exit code 1
Job request string was [_MW_SEARCH_PATH_=""_MW_LINK_LIBRARY_=""_MW_LINK_LIBRARY_=""_MW_MAX_LIBRARY_=""_MW_TYP_LIBRARY_=""......./IA.32/drchd libraypath ' ']
ERROR:Child Timer failed...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这个你得找网管了~~,淡定淡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管。。为什么。什么意思。。。

网友:
这软件一直用不到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对它很失望了。。。总出毛病,本来是做的是一个智能的,结果却因为不够智能,更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