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VCD文件功耗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大家好!
我想在encounter中做power analysis,我先在encounter中生成了网表文件,再放入modelsim中生成VCD文件。我在testbench中加了如下语句的:
       initial
          begin
             $dumpfile("design.VCD");
             $dumpvars;
          end
然后运行仿真。
现在的问题是,我看网上大家都说这个VCD文件很大,可以达到3G,但是我的只有100M左右,况且我的设计还比较大,几十万门,我在想是不是我的VCD文件生成有问题?
另外,我把VCD文件导入到encounter中做power analysis,没有能够正确报出功耗,出现如下内容:
            power supply: 1.98 volt
average power between 0.0000e+00 S and 1.4743e-02 S
Total id in vcd file: 38276
    In module alu valid id: 0
        redundant id: 0
    In module alu invalid id: 0
        redundant id: 0
Total activity in vcd file: 3.19318e+07
    In module alu valid activity: 0
    In module alu invalid activity: 0
average power(default) : 2.2020e-02 mw
    average switching power(default): 0.0000e+00 mw
    average internal power(default): 0.0000e+00 mw
    average leakage power(default): 2.2020e-02 mw
    user specified power(default): 0.0000e+00 mw

switching power和internal power都是0,所以肯定是有问题的,上面的"alu"是我顶层模块的名称。大家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1# rodgersli vcd文件大小主要看你选取的时间段
switch power也跟你选取的时间段有关,或者是你的clock根本没有反转

网友:
这个不太懂,我们一般都用的是SAIF来仿power的~~

网友(2010-03-23):
学习学习,最近正想研究功耗分析。

网友:
利用vcd文件分析的功耗是芯片的动态功耗吗?还是也包括静态的?

网友(2010-04-23):
回复 网友A:
primepower利用VCD可以进行门级评估,评估动态功耗

网友(2010-08-27):
貌似VCD文件要设置dump的开始和终止时间吧?

具体的正在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saif文件是仿真软件直接生成的?
如何生成

网友(2011-08-23):
正在学习,望更多分享

网友(2012-05-02):
谁能详细讲一下啊

网友:
怎样把vcd或saif文件导入encounter,能否讲的详细一点,最好有图说明.谢谢!!!!!

网友(2015-08-17):
功耗分析只要选取其中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不用跑完整个testbench程序,用$dumpon;$dumpoff;控制截取时间段,还有选取相应的层次,如果直接用$dumpvar;可能很多信号在设计中都找不到。
我也在做这个,设计很大,共同学习。

网友(2015-11-23):
留名,谁能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