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的尖峰【附图】,这个算不算高?

楼主(2010-01-09):
本人在工程中使用的开关电源,使用中感觉毛刺比较大,一部分电源模块会导致数字电路不正常工作(换电源模块或着直流后数字模块正常),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侠,我的开关电源的毛刺大吗?输出为5v直流。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抑制一下?

楼主:
还有一张图片,上面传重复了:)

楼主:
使用的是Tek的 350M采样示波器,滤波器使用500M全带宽。耦合的是交流,就是直接在电源模块的输出上测量的。
感觉在数字模块的电路板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测量到这种毛刺,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这种毛刺对系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恳请各位高手、专家不吝赐教。
一个小同事说,请教应该“雪地空翻360度裸体跪求”,呵呵,这个不敢写在问题的头上。
在最后写出来,博读者一笑:)

网友:
the spike is too high, optimize the PCB is a good choice.

楼主:
谢谢bigdeal

这个是我们购买的模块电源,更改PCB的可能性不大,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如加些RC、磁环什么的?
会有用吗?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看起来很高啊。如果到处都有的话,要看看是不是探头接地不太干净?
如果能够降低开关速度的话,可以降低噪声。 PCB弄好点也能减少噪声。

网友:
It could be measurement. you should use a high frequency probe and measure directly across a output ceramic cap and see. The key is to make the measurement loop as small as possible. if it is still ther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you can do to help for you case:
1. Put more bypass caps close to you load IC
2. Put some RC snubber between SW node to GND. Usually C=~100pf to 1nF, R=~100Ohm to start with. But you need to be aware that the power loss is going to be higher so you need to check the switcher temperature to make sure it is in the range

网友:
纹波太大了
改改开关管和整流管的吸收回路,再就是反馈,有机会的

网友:
那个刺应该是开关的时候couple到的。

网友:
难道你没有用SNUBBER回路或者变压器信号和地线的进出没有连接好么?
不过这个纹波应该是初级侧的问题.太大了.看看变压器漏感 和SNUBBER回路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

最终的处理手段是:把电源模块返回生产厂家,在输出部分加了个磁珠,但是回来测量,感觉有一定作用,作用不大;然后将电源的外包金属壳接在220V的地上。其实电源模块的地也是连在220V的地上的,用万用表可以连通。这次处理用了2个方的多股线外接。然后发现毛刺小了有一半,然后数字部分工作就正常了。

因此感觉好像主要是金属壳的屏蔽不好,地接的可能太长。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希望能为今后提供帮助。
再次感谢大家,本人主要做DSP和FPGA的,对电源不是很懂,使用中出了问题,所以到此求助,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谢谢!

网友:
7楼的意见可以考虑。只有加耦合电容看看了!有也可能是模块电源的输出和数字电路之间电路线太长了!数字电路输入部分加耦合电容!

网友:
这个不是纹波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干扰啊,不知实验环境是否理想?

网友:
是不示波器接地没接好啊    毛刺是大了点啊

网友:
纹波是有点太大了

网友:
enlarge your output cap value...

网友(2010-02-10):
加大輸出電容,或者添加二級濾波。。。
應該好些。。。

网友:
通常直流電源輸出的Ripple&Noise total規格為小于100mV,你的這個已經Over SPEC了,改善建議:
你可以在輸出端采用并聯100uF 50V和0.1uF 50V的電容就可以改善了,你先并聯后測量一下吧,如果不行,你可以再增加串聯5uH的電感(帶鐵芯的)以及100uF 50V的電容來改善試試.

网友:
看起来像探头地的噪声啊,跟测试方法影响可能性比较大,尽可能减小探头接地线长度,并且直接跨在输出Vo+/Vo-两端测试。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不合格

网友:
这个应该算高的了。
刚接触,不知道如何处理这问题。

网友(2010-06-11):
我也用DSP+FPGA, 而且精通电源,交个朋友.

网友:
楼上的讲的对: SW点到地加RC电路;还可以在靠近电感加几个0.1uF电容来滤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