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和与非门中管子的宽长比

楼主(2010-01-09):
我现在用的是90nm的工艺,那么pmos的宽长比应该是nmos的几倍呢?
我现在设置的是pmos为4:0.1
                    nmos为1:0.1

设计比值时应该考虑什么?

还有就是2输入与非门中,我看见别人的设计是下面的2个nmos宽长比比上面两个pmos的还大,这是为什么?那这个设计原则又是什么?

请大侠赐教

网友:
看下上升下降时间是不是一样,其实就是unCOX uPcox的值不一样

楼主:
那么在cadence中是不是用计算器中的rise time函数来看两边的时间,如果接近就好?

网友: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的问题,如果这个东西不重要的话,你可以不太考虑这些管子尺寸的参数

网友:
一般CMOS电路都设成 Wn:Wp = 1: 2~3.
比如反相器,把输入输出短接,做工作点仿真,当输入/输出电压等于VDD/2 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完全这样,为方便 Layout 偏一点也可以。这是从直流工作点出发,从交流出发,又会不一样。

网友(2010-11-19):
因为两个N管是串联的,相当于长度加倍;两个P管是并联的,相当于宽度加倍。

网友:
好像记得是这样的:
如果是为了保证翻转电平等于vdd/2,则(w/l)p/(w/l)n=un/up;

网友:
大哥,设计反相器其实没有那么麻烦,一般看阈值点,上下降沿,功耗。

网友:
一般会根据阈值电或rise time、fall time确定
有时也可能因为layout的位置、大小原因作调整

网友:
先看看模型中迁移率的比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4-09-23):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请问如何精确仿真一个反相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传输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做TDC,需要用到延时链,那么必须精确对反相器进行仿真。

网友(2015-05-06):
回复 网友B:

   连个N管串联,为什么相当于长度加倍呢?我的理解是,串联的话,电流不变,所以,不是相当于没变的吗?两个管和一个管子是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