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有没有在设计版图中加入tapcell的经验。

楼主(2010-01-09):
如题。麻烦有经验的人谈谈。。。看看有没有必要。或者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1# 童黄 每排都必须有,两个tap之间的最大距离有rule定义了的

网友:
如果你layout中其他cell都是自带了防latchup的cell,那么不需要再加tapcell,如果没有,就必须加,否则DRC时很可能不过的

网友:
应该在哪一步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我只知道是为了通过DRC检查。
另外请问下,加tap cell 不当会不会造成电源floating的错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help command中,有两个可以加tap cell。
axgAddTapCell 和axgArrayTapCell不知道有啥区别。我用的是axgArrayTapCell,它的Distance选的是rule的四倍。不知道是不是有不妥。。。

网友(2010-04-21):
design rule 里有说明, tsmc 的不用加,smic的要加,好象0.13的间柜是30um

网友C(2010-06-17):
对于tapcell
tsmc 不同的library 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加,而有的不用。具体看library的要求。

网友:
看你用的库里面,celll是否有衬底阱接触,没有的话,就要加了,否则不需要,应该在place之前加吧

网友(2010-10-07):
那个库文档中对tapcell的distance有规定呢???

网友:
应该就是design manual里有吧,偷懒的话可以看工艺厂商提供的参考的综合流程。

网友A:
是否要加tapcell,在于你用的process的tech file是否是tapless的。
如果是tapless的,即stdcell自己不包含welltap的,那么就一定要在place之前加endcap 和welltap cell的,tapcell 的间距由design rule定义的。若按每行都加,那么distance小于rule的2倍;若隔行加,distance小于rule的4倍。无论你按哪种方式加tapcell,最终需要满足DRC:A-B-A,A为tapcell,B为stdcell,B上任何一点到A的距离需要小于等于rule的最小值。
如果不是tapless的,即stdcell自身有tap,那么就不需要加tapcell。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
加tapecell的原因是因为随着制程的减小,(90nmbelow)在设计单元库电路时候,通过不做well/sub contact来减小每个单元的面积,你可以打开单元库中的tap单元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2011-03-14):
呵呵  要看工艺情况

网友:
以前的design,比如180nm ,130nm 的, 标准单元比较大, 而且基本上每个都内置了
N-tap和P-tap , 也就是内部已经有很好的电位钳制 ,因此就不要加tapcell了, 这个也叫tapless flow,

N-tap和P-tap的作用主要是提供N-well和P-sub良好的反偏置电位, 有利于电路的稳定 ,甚至防止latch-up

90nm下,因为std cell做小了, 这个Tap contact有可能加不进去, 因此开始做单独的tapcell,
也就是FILL2 这么大,大概, 包含n-tap和p-tap于一体,  一个tap的作用大概是管理30um( tsmc 40nm) 作用的范围,  因此用插花式(checkboard) 方法可以 保证所有的区域 的电位安全,

tapcell不加, latchup不安全, 加了太多,会占用面积,
因此一般都是棋盘式加法,比较效率高,

DRC会检查这个的, 你们放心, LUP error就是指tapcell没加好,

网友:
TSMC的不是10um么?

网友:
不加 drc 检查会出 latch up问题的,

网友D:
什么是tapCell呢?

网友:
一般10um或20um之内必须要有tap的吧,那么怎么保证呢,我认为sta cell lib应该会在每一个cell中做入tap,如果没有,你怎么保证工具在要求的范围内,比如25um,必有tap呢,如果没有,那latchup肯定有问题,谁敢保证没关系呢,ic设计中,只要可能,就一定要对策。所以说std cell中没有tap,我还没有见过,但我强烈认为,至少在大于一定pitch(exa. 4p)的cell中肯定有tap。

网友:
90nm 65nm工艺中,没有tap的library非常普遍。
只要在一定距离内有一个tap满足rule就可以了,每个cell里面都加tap太浪费面积了。
做完floorplan,在place cell之前,按照一定的距离间隔先放上一堆tapcell,把位置占住,再place cell就可以实现了。
Encounter 和 ICC里面都有相关的命令加这个 tapcell的。

网友(2011-04-14):
为了防止latch up效应

网友E(2016-03-22):
回复 网友A:

   “若按每行都加,那么distance小于rule的2倍;若隔行加,distance小于rule的4倍。”这个说的好像反了吧?每行都加的话distance应该小于rule的4倍;隔行加的话,distance应该小于rule的2倍。

网友F(2017-03-21):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用的是tsmc.18的工艺,没有tap cell.是不是每个工艺库名字不一样啊,那怎么找它的实际名字呢?

网友(2017-06-14):
回复 网友E:
你好,你截图的文档是那个文档呀

网友(2017-08-22):
最近后端DRC出现了LUP问题,发现LAYOUT只有一个角上有一些tapcell,(tsmc16nm工艺,外包做的后端),回去再看下是不是tapcell没有加好的原因。

网友G(2018-03-29):
回复 网友F:

  我用SMIC 18 工艺,就叫FILLTIEM,有的库可能叫tie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在floorplan的时候,打完blockage就可以

网友(2019-03-05):
根据 tech 库中的 application 文档说明去加 一般就是 首行和末行TAP间距为W   那么其余行插入间距为2W
可以错开  W的值在文档中一般有参考 写着 < w

网友:
比如下图 工艺库要求W < 30 设计中就这样

网友I(2020-03-23):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您好,你这个截图是哪里的呢?能否分享下呢?

网友(2020-07-25):
引用 网友C:
对于tapcell
tsmc 不同的library 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加,而有的不用。具体看library的要求。 ...

这个文档里会有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用的是tsmc.18的工艺,没有tap cell.是不是每个工艺库名字不一样啊,那怎么 ...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你现在知道了吗,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您好,你这个截图是哪里的呢?能否分享下呢?

这个应该是smic 55 数字库的doc文件

网友(2020-09-07):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是smic 55 数字库的doc文件

网友(2021-06-29):
tapcell是为了连接M1到well层,有的工艺stdcell,M1到well没有连接,需要tapcell,少了易出现lantchup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tapCell呢?

就是俗称的filler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用SMIC 18 工艺,就叫FILLTIEM,有的库可能叫tie之类的。

非常感谢 ,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要加tapcell,在于你用的process的tech file是否是tapless的。
如果是tapless的,即stdcell自己不包含w ...

问一下能在rail下面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