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指教 LDO 输出有波动

楼主(2010-01-09):
本人现在用0.18um工艺在做一个小模块,LDO的输入电压是1.4v,输出时0.95V。LDO的参考电压也是0.95V。LDO的输出作为其他模块的电源。其中有一个模块是振荡器。后仿结果显示,接上振荡器后,LDO的输出电压会有30mV波动,频率和振荡器频率一样。在LDO输出和地之间加入一个30pF的片上电容后,波动减小到20mV。但是再增加这个电容,波动幅度几乎没有减小。请问如何避免这样的波动呢?是LDO没设计好吗?应该如何改善啊?谢谢!马上就要tapout了,劳烦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我想应该是你的LDO的闭环带宽不够。因为你的负载是一个osc电路,那么你的负载就会有周期的变化,在半个周期内你的LDO必须稳定到一定误差范围,以此可以计算出你的LDO闭环环路的带宽。

楼主:
2# iamxo 我的LDO带宽确实太小只有100Khz,OSC频率是640KHZ,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UGW的确是一方面
但还要建议楼主看一下转换速率
很多时候是大信号速度不够

网友:
现象比较明显,是电源抑制比不够!
你要看下你的LDO电源抑制比(闭环)怎么样,看是否在650K附近比较差?
问题应该好解决!!!
goodluck

网友:
很感兴趣,请教楼上的,为什么负载变化导致输出变化是因为PSRR不够?
或者是OSC对LDO的电源的干扰?
楼主能贴出LDO的VIn VOut Iout的波形么?

网友:
会不会是OSC脉冲转换瞬间有比较大的瞬态脉冲电流?这个瞬态脉冲的大小是超过了你LDO的驱动能力的,输出电压自然会波动。其他情况也可能 ,都排查下吧。

网友:
应该是LDO的响应速度态慢,理论上是得增加带宽,增大POWER MOS得SR,。。

网友A:
这个问题,除了把电容加到uF级之外,没有其它办法,呵呵,楼上很多人说的头头是道啊`````你可以试试,如果那些方法能解决,就是天才了~~~~~

网友:
1.couping问题
2.load regulation太差

网友:
是啊, 要是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全世界都是capless LDO了。

9# kuoyu2006

网友(2010-09-16):
bandwidth + decoupling capacitor all is possible solution  for load  transient at LDO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除了把电容加到uF级之外,没有其它办法,呵呵,楼上很多人说的头头是道啊`````你可以试试,如果 ...

您好,我在片外加了个1u的电容,纹波有几mV的波动,在片外电容和decap都不能再增加的情况下,是否就要考虑增强内部电路的摆率和PSRR?

网友(2023-06-13):
我也遇到了相同,LDO负载切换时间100ns,电压恢复几百nS, 1.2v输出电压脉冲上下波动90mV。给整个PLL供电(内涵4G的环振VCO),LDO输出电压波动太大,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