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SV中mailbox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下面程序在Questa6.4中运行时,如果没有加#(Transaction),就会报下面的错误:
Cannot assign an unpacked type to a packed type.

请大牛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谢谢了。

class Transaction;
    ..................
endclass

class Generator;
    mailbox #(Transaction) gen2drv;          //    Transaction tr;

    function new(input mailbox #(Transaction) gen2drv);
        this.gen2drv = gen2drv;              //this->类一级变量
    endfunction

    task run;
        forever begin
            tr = new();                 //创建事务
            assert(tr.randomize);       //随机化
            gen2drv.put(tr);            //送入驱动器
        end
    endtask
endclass

网友:
请问这是运行时的错吗?能够编译对吧

楼主:
vsim 时出错的

网友:
有了transaction的定义,会使得该mailbox的使用在定义的时候就限制在某一类型的class,减少出错机会,a trade off

网友:
那这里为什么会出错呢?
如果function new的输入接口中去掉input 这个关键字是不是会比较好?
如果有input 没有类型,是否会直接默认为logic类型?
试试把input去掉,把transaction去掉看看吧

网友(2011-08-08):
我改这个错 ,改了几天啦
非常感谢

网友:
questasim 对SV语法的支持中,针对untype的mailbox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