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FPGA控制多个高速AD采样

楼主(2010-01-09):
要做一块板子,要用一块FPGA控制5个AD同时并行的进行数据的采集,采样率大概为80M,不知道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PCB布线的时候这么多个80M的AD同时工作的话肯定信号会有互相干扰,如何进行布线尽可能的消除5个AD之间信号的干扰呢?

网友:
5个AD分别用不同的模拟地平面就行了,然后再通过磁珠活着0欧姆电阻接入数字地。5AD的电源也分别通过电感滤波从数字电源引入即可.

网友:
你还应该注意使用的参考时钟,最好使用时钟芯片给ad提供时钟

网友:
太帅了,谢谢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