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在subthreshold下可以运行吗?

楼主(2010-01-10):
VGS<Vth 时不是应该截止吗?
是不是随着芯片体积的缩小,亚阈下的电流会增大,随之功耗也增大?
看到有用full adder 测试电路,用于和高于threshold比较

网友:
貌似不是,亚阈值区的管子的依然与管子的宽长比成正比,只是与过驱动电压成指数关系

楼主:
2# lipenghbu thanks看来是是要重新设计管子它才可以在subthreshold下运行了

网友:
对啊 会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助听器之类的不就是根据subthreshold设计的吗?

网友:
其实用的挺多了

特别是在要求低功耗的时候,用的很多

网友(2010-03-11):
回复 楼主:

sub  threshold must care mismatch problem

but low power circuit usually use

网友:
特别是在低功耗电路里面用的很多

网友(2010-12-03):
用得挺多的
低功耗方向的趋势

网友(2015-05-06):
how about mismatch in  subthreshold circuit design for analog integrated ??

网友:
回复 楼主:

   yes input pair can operate in sub-vt to increase gm

网友:
当然可以,可以实现低功耗低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