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LDO带宽呢?

楼主(2010-01-10):
本人在设计一个小电路,用到LDO和一个OSC模块。LDO的error amp用传统的单级N沟道输入对,其开环增益为45db,GBW为728KHz。将其输出接到LDO的PMOS输出管后,整个LDO的开环增益只有25db,GBW只有68KHz。怎么会这么小呢?如何提高LDO的增益和带宽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你pmos的负载接的是什么呢?往往如果此ldo是为digital提供数字电源,比如1.8or1.5v,那么pmos的负载很小,那么其gm×rout可能小于1,所以gain肯定上不去。解决方法,第一级做成high-dc gain的opamp。
至于带宽你只要做一些电路的小信号分析就会很清楚了
good luck

网友(2010-09-16):
good experience for my  job

网友(2018-08-28):
俊然就沉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