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PLL中调谐Varactor电容和MIM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如图 很多的设计中为了改善varactor的线性问题,将MIM和VARACTOR进行并联或者串联。 图示是串联。
问题是: 这里为什么要加电阻接地??
我在cadence里面发现,如果不加,提示MIM电容DC PATH缺失的警告,但仿真还是可以出来,只是加了电阻后比较严重的退化了phase noise,将电阻加大,情况变好,一直要加大到M欧姆以上才和不加电阻的时候的phase noise相当。
   既然这个接地电阻这么严重的的退化了phase noise(会达到3~7DB),为什么还要加上他?  而图示的电路是SCI上的,他的电阻怎么这么小? 那不严重的退化了Q值和phase noise?

    另外 CADENCE为什么提示MIM没有DC路径,我原来想象是会提示varactor没有DC路径,因为varactor实际上是MOS 电容。 没想到提示的却是MIM。

网友:
你如果做了dc分析,那么必须得在两个电容串联的地方加上电阻接地,否则dc分析不收敛啊

楼主:
谢谢这么快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为了DC分析加上去的??不做DC分析就不要加?
我想问的是这个电阻在实际流片中需要不需要??
因为退化了PHASE NOISE
为什么作者选这么小的电阻??而要做到不退化相位噪声,需要M欧姆以上的电阻,这会相当大,而且这么大的电阻本身有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R接地的目的是为了给varactor的gate一个0直流偏置点吧,因为到振荡点之间有MIM电容隔直

楼主:
回复 楼主:

加R接地的目的是为了给varactor的gate一个0直流偏置点吧,因为到振荡点之间有MIM电容隔直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想!
但是提示的确是MIM需要DC 路径,而不是VARACTOR.
图上的R怎么这么小? 为什么不要电阻也可以仿真出来,而且PHASE NOSIE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方便把这篇paper贴上来看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方便把这篇paper贴上来看看吗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类似的SCI很多,我随便贴了一篇

楼主:
另外一篇如图

网友:
另外一篇如图
引用 楼主:

这是比较常见的啊,通过Rb给varactor Cv加自偏置,目的是让c-v曲线的线性部分位于调谐中间,Rb要取足够大,让它的等效噪声电流小

网友:
应该就是添加直流偏执
置于软件提示,那是软件的问题
但直流点是必须有的

楼主:
这是比较常见的啊,通过Rb给varactor Cv加自偏置,目的是让c-v曲线的线性部分位于调谐中间,Rb要取足够大,让它的等效噪声电流小
引用 网友A:

我也严重赞同你说的RB应该足够大,否则信号就通过MIM RB到地,而旁路了VARACTOR, 这样这条支路的Q值会很差,严重退化相位噪声,我仿真也验证了这一点。 至少需要M欧姆才可以。 但是两个问题: 一是这么大的电阻本身实现困难,而且自身噪声大,二是不解为何上一篇SCI上的RB居然只有3K??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B:

谢啥呀 帮忙解释啊

网友A:
我也严重赞同你说的RB应该足够大,否则信号就通过MIM RB到地,而旁路了VARACTOR, 这样这条支路的Q值会很差,严重退化相位噪声,我仿真也验证了这一点。 至少需要M欧姆才可以。 但是两个问题: 一是这么大的电阻本 ...
引用 楼主:

M 欧姆级别的不需要吧,也难实现
Rb的大小取决于varactor的C大小和工作频率吧,两者并联

楼主:
道理是这样  但是实际仿真的时候会发现,电阻太小
的话根本不行的

网友:
12# xwlpxc 电阻在这里就是直流偏执吧。 兆欧会很大,寄生电容会影响震荡频率。影响Q值是肯定的,但是,一般On-chip 电感的Q非常差,于是C的就可以先对忽略,所以你可以看看,paper上那个电感Q值有大呢?

网友:
我怎么都没看到varactor这里要加个电阻的paper,M OHM 对有些工艺来说几乎不可能啊,最大也就几k,要多少个电阻串联才可以。

网友:
当cap bank接通的时候,两边是串联电容,没有问题; 当disable cap的时候,如果不用电阻接到固定电位,电容两端相当于floating, high z.噪声很容易进去,因此要通过电阻接固定电平. 电阻的取值应该问题不大,大约kohm量级就可以了

网友:
我做得VCO,振荡频率是3.2GHZ, 就是采用了这样连接方案,R取1.5K,就几乎不影响Phase noise,另外,建议偏置电压最好取0.9v,这样,kvco比较恒定.

楼主:
我做得VCO,振荡频率是3.2GHZ, 就是采用了这样连接方案,R取1.5K,就几乎不影响Phase noise,另外,建议偏置电压最好取0.9v,这样,kvco比较恒定.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发现这么几K电阻的话 影响很大啊

楼主:
我怎么都没看到varactor这里要加个电阻的paper,M OHM 对有些工艺来说几乎不可能啊,最大也就几k,要多少个电阻串联才可以。
引用 网友D:

几百K电阻都很容易实现啊 比如TSMC用井电阻实现几百K电阻面积大约是几百FF电容那么大 。无需串联很多啊
当然你用POLY或者METAL电阻实现那就麻烦了 会占用很大面积

楼主:
12# xwlpxc  电阻在这里就是直流偏执吧。 兆欧会很大,寄生电容会影响震荡频率。影响Q值是肯定的,但是,一般On-chip 电感的Q非常差,于是C的就可以先对忽略,所以你可以看看,paper上那个电感Q值有大呢?
引用 网友E:

嗯 我也知道兆欧的话太大了
一般0.18UM工艺在片电感大约十几的品质因数

网友D:
几百K电阻都很容易实现啊 比如TSMC用井电阻实现几百K电阻面积大约是几百FF电容那么大 。无需串联很多啊
当然你用POLY或者METAL电阻实现那就麻烦了 会占用很大面积
引用 楼主:

阱电阻寄生电容大吧

网友:
感觉你的仿真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这个电阻不需要很大啊,noise summary看,这个电阻的噪声贡献应该很小才对,10kohm 即可。

网友:
这个电阻是要给两个串联电容之间加上直流偏置点,但如果只有几K的话我还是觉得有点小了

网友:
我们做的话,一般10K就够了,对于1GHz以上,如果5GHz, 建议做得可以更加小

网友:
学习下,正在研究

网友(2010-04-23):
增加线性度 但是功耗变大 减小了最大频率

网友:
The PMOS varactor is biased directly to ground  through a resistor, thus avoiding any contribution of an additional biasing circuit to the noise and to the pushing figure

网友(2010-06-08):
xue xi yi xia

网友:
楼主回去好好看看书吧,这问题也太初级啦,

网友:
自己推导一下,该偏置电阻Rb有个最佳值,对于固定的电感值和所给定的频率

网友:
Varactor的电容之所以变化就是应为栅和源漏之间相对电位的改变从而使其处与积累和反型,因此其电容值也随之变化,如果不加电阻的话如何提供栅极的电位啊,所以加电阻提供直流电位是必须的。至于为何Q值变差了,应该是电阻支路提供了到地的支路,从而使整个谐振回路的Q值降低很多。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考虑电感的Q值影响,但当电容支路出现到地低阻通道时就得考虑电容的影响了。

网友:
加上电阻的目的是为varactor的栅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
电阻要大

网友(2011-06-04):
接地是因为要将pmos管的工作区限定在强反型和耗尽区

网友(2011-10-03):
After certain frequency, noise of resistor is dominated by thermal noise, which is proportional to resistor value. So this will depends on the frequency that the VCO works on.

网友(2012-01-20):
thanks so much for the discussion

网友:
受益良多 感謝

网友(2012-03-19):
THX FOR YOUR QUESTION~

网友:
if the R is too large, it will degrade the noise through the AM-PM, since the noise of R shows at the Kv port.
If the R is too small, then it will hurt your tuning range. In the extreme case, R=0, then the varactor is shorted out.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同意樓上的說法   實際仿真上也是應該有一較佳值

网友(2022-04-01):
很好,解决了我的部分问题,感谢

网友(2022-07-14):
字体好大啊